细管结霜制冷差

楼主(2020-06-30):
压力不低,电流偏低,制冷效果差,小一匹蠢狼,十年前老空调

楼主:
是春兰,不是笨蛋意思

网友:
内机脏/风机没转。管子瘪
这表也是牛。,5.5MPA的高压表。。

网友:
先补点制冷剂看看。压力不是唯一参考标准。

网友:
高压管结霜一般就是欠冷媒的现象。

网友:
  毛细堵也有可能

网友A:
带油的表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油的表比较贵

对,表是重点。呵呵

网友:
缺雪种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