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10p中央空制冷报p1故障

楼主(2020-06-30):
新装美的10p中央空调,制冷启动约两分钟报p1故障,说明书显示T2低温保护。能制冷时内机B系统毛细管结霜,外机B系统压缩机回气口结霜。拆掉B系统压缩机接触器线,只让A系统工作,启动空调能正常制冷。空调没有抽真空,A系统手动排空,B系统没有排空。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A:
10p中央空调手动排空???如果是410的....你就是作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p中央空调手动排空???如果是410的....你就是作死

我不是修空调的,是改装空调,改完试机。不怎么懂。能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排空冰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