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机蒸发器结白白的霜,外机大小铜管处都结冰

楼主(2020-07-01):
内机蒸发器结白白的霜,外机大小铜管处都结冰,测压力一会高一会低,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加了一点雪种进去,压缩机叫声都大了,关了内机,外机还在转。
现在情况是内机关了几个小时,外机还在转,外机大小管接口处结冰

网友A:
内机蒸发器脏不脏,出风怎么样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机蒸发器脏不脏,出风怎么样大不大。

不脏,我清洗过,出风比较大

网友B:
内机通风不畅、内机风扇不良、管道有堵塞或空气、充多制冷剂等有一个都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C:
关了内机,外机还在转?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了内机,外机还在转?什么意思

估计是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机通风不畅、内机风扇不良、管道有堵塞或空气、充多制冷剂等有一个都会出现此现象 ...

内机我清洗过了,风速也比较大,现在怀疑管道堵,请问雪种放完,抽真空,重新加雪种,管道堵的问题可以解决吗

楼主:
现在情况是内机关了几个小时,外机还在转

网友D:
明显是内机板压缩机继电器黏连,造成外机不停机,内机停了,外机不停,就会结霜,两根管都结霜了,还加雪种,谁教你???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情况是内机关了几个小时,外机还在转

先把关机后外机工作的问题解决,再考虑其他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内机板压缩机继电器黏连,造成外机不停机,内机停了,外机不停,就会结霜,两根管都结霜了,还加雪种 ...

分析到位,一下扎中了要害!
关键点在“内机关了几个小时,外机还在转”,在这里要能看出来了!

网友:
九楼正确

网友:
“松树果”分析的完全正确,老修理工。

网友:
你不先解决电路控制的部分..却跑去摆弄管路系统...先解决电路控制..再观察其他有无异常啊..没会走先会飞了..成超人了

网友:
这么多师傅帮你,还不谢谢人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内机板压缩机继电器黏连,造成外机不停机,内机停了,外机不停,就会结霜,两根管都结霜了,还加雪种 ...

分析的很对。

网友:
上个月修一格力空调跟这台故障一样,压缩机继电器驱动2003输入端因为小虫子引起误导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情况是内机关了几个小时,外机还在转

这个牛
相当于内机风扇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