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烧焦还能用吗

楼主(2020-07-01):
格力5p清新风柜机,R21电阻烧焦,万用表测量后该电阻电阻丝未烧断,请问还能用吗?用万用表测的一块好的板子上相同位置的电阻的电阻值是0.1千欧。这个烧焦的电阻还能用吗?如果不能用,是不是要换同样色环的电阻,还是换电阻值一样的电阻就行。请指教。

网友A:
说明该电阻曾过热,需查明过热原因。解除过热故障后再看阻值是否改变,沒变可用,否则换新。

网友B:
换了还是烧....

网友:
阻值若真的没变,继续用……………

网友:
电阻烧坏,是他后级损坏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该电阻曾过热,需查明过热原因。解除过热故障后再看阻值是否改变,沒变可用,否则换新。 ...

原因已查明。如果换新,是换同样色环的电阻还是换阻值一样的电阻。请指教。我不是修空调的,是改装空调的。对这些东西不怎么懂,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因已查明。如果换新,是换同样色环的电阻还是换阻值一样的电阻。请指教。我不是修空调的,是改装空调的 ...

该烧焦的电阻的电阻值也是0.1k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还是烧....

原因已查明,故障已解除。若换新电阻,是换阻值一样的电阻就行,还是换同样色环的电阻。请指教。谢谢。

网友:
实践是真理,兴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