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调内机送风电机工作电压问题

楼主(2020-07-02):
     一台格力绿满园1匹分体机,制冷效果差。检查其他都没有发现问题,就是感觉室内机送风风量有点小。
    拆机检查送风电机的工作电压,遥控调节风速,工作电压能从90多伏到140多伏变化,就是说,按超强键,工作电压也只有140多伏。换光耦控制AQH2223,还是一样。
    请问:送风电机的最高工作电压,不是等于电源电压220V吗?还是出厂设置最高就是140V?
    有没有师傅测量过这种空调送风电机的电压?提供数据,不胜感激!!!!

楼主:
借用一下论坛上a787878师傅的图片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A:
个人感觉 最高电压应该是市电。  具体没测过     贯流风叶,蒸发器 是否脏了。 数据是否准确, 具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 最高电压应该是市电。  具体没测过     贯流风叶,蒸发器 是否脏了。 数据是否准确, 具体多少。  ...

已经清洗过了。电压测量绝对准确!如果你说的是CPU的程序数据的话,那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B:
这个要查过零检测电路,调节风量大小就是调节的过零检测出的偏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查过零检测电路,调节风量大小就是调节的过零检测出的偏移量

多谢提醒。明天再把电路板拆下来检查一下。没有电路图,跑线路很麻烦。

网友:
换个风机电容它不快吗?

网友:
和风机电容没关系这是格力通病,检测过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