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大神帮忙看下 lg电视阴阳屏

楼主(2020-07-03):
大神看图吧 一半亮一半暗 哪里出现问题了 该怎么维修 谢谢

楼主:
大神看图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单凭描述不好判断,有可能是屏,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最好拆开检查才有数。

网友:
不是大神 睇唔到D图....

网友:
有可能是灯条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
慢慢做就可以上图了。。。

网友:
既是大神,就用不着看图,阴阳五行八卦,闭上眼,掐指一算就知道了。

网友:
只有大神,才能看到!!!!!

网友:
背光 屏 逻辑板等方向

网友:
屏,逻辑板,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你倒是上图啊:

网友:
耳朵问题,

网友:
小神,图呢?

网友:
大神看图!
大神看图?
大神看不见图=.=!

网友:
阴阳屏,常见是灯条,背光,屏问题

网友:
左右还是上下?

网友:
我不是大神我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