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气管怎么搞都不凉

楼主(2020-07-03):
定频机,遇到好几台这样的了。开始制冷也行,液管正常回气管不凉,几分钟就保护了。加雪种也不行,也没有看到堵塞的现象。

网友:
我保证可以行

网友:
外机脏了呗,或者说外风机毛病

网友:
堵了,结冰了,压机保护了

网友:
扎心啊,给点脸子行不

网友:
热保护最难搞了

网友:
仔细检查引起保护的各方面。

网友:
仔细检查引起保护的各方面

网友:
外机散热不好,越加氟效果越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