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8VLED灯电路图!

楼主(2020-07-03):
求一个18VLED灯电路图!前天打雷打坏了10多个LED灯,灯珠是2830的灯珠串联,2830每个灯珠电压3V,供电应该18V,也就是220V转18V电路,市上卖每个灯也不贵就5元一个,全部买也就80多元不到100元,但没生意闲着无聊想修好他,没有原装电路图也行,只要是六个2830串连能用的电路就行,谢谢!

网友:
好像修这种灯都没用电路图………

网友A:
阻容降压,桥式整流,电容滤波,还可以加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开关电源感觉高大上

网友B:
2835灯珠,没听过2830。直接到网上买LED灯恒流板,电流相等能安装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35灯珠,没听过2830。直接到网上买LED灯恒流板,电流相等能安装下就可以了。 ...

是2830的!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晕,只看到十个原件

网友C:
阻容降压简单就能搞定,冰箱的指示灯看看

网友:
    阻容降压搞定,算一算灯珠的电流(如灯珠是一瓦的,电流为300毫安左右,算一算在电容上降压多少伏),可以很方便算出电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桥式整流,电容滤波,还可以加个稳压二极管

谢谢你的回复,还请问LED灯珠的串联总电流是按每个小灯珠的电流相加吗?容降压我在本网也分享过《分享阻容降压计算器1.0免费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简单就能搞定,冰箱的指示灯看看

谢谢你的回复,还请问LED灯珠的串联总电流是按每个小灯珠的电流相加吗?容降压我在本网也分享过《分享阻容降压计算器1.0免费版》

网友D:
你确定是灯珠坏了还是驱动坏了?灯珠坏了,换灯珠;驱动坏了换IC,我进的多的是2831的,换IC前输出电解电容要先测一下,坏的几率很大,其他外围原件都要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是灯珠坏了还是驱动坏了?灯珠坏了,换灯珠;驱动坏了换IC,我进的多的是2831的,换IC前输出电解电容 ...

谢谢师傅们回复!我用这电路修好了,这电路元件少.好找!

网友:
很好的图纸,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们回复!我用这电路修好了,这电路元件少.好找!

万一灯珠又烧了,输出就开路了,电压会飙升到300伏以上,输出电容最好改用400伏的,容量最好是越大越好,用三只1W18伏的稳压管并联在输出端,也可以防止电容炸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