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下我加氟

楼主(2020-07-03):
在我的帖子里面,有个同行说能不能上传个加氟的帖子。今晚有空,我就说一下我的加氟概念。在论坛中,对于加氟这一个话题,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会加氟的不用看帖子,不会加氟的,却被帖子整迷糊了,为什么?一个人一个方法,一个人一个说法,他去信哪一个?并且他们那些人的说法有的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观点都是对立的,怎么去处理?新手没有那个能力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会加氟的不用来找帖子,因为他不会啊,所以这些帖子让新手越看越糊涂。
我加氟,一般先看机器的运转情况,测一下机器的电流和压力做一个参考,如果电流和压力有不合适的我有怀疑的,就先看一下管子有没有折、瘪、加管变径的现象,如果没有,电流也小,我说的电流小,就是比标称电流小,四通阀或者电子膨胀阀都是好的,内外机都不脏,我就开始加氟,加氟的时候,我不会一阵子就加到工作压力,因为这个压力谁也不知道这台机器的最佳工作的压力是多少。再说因为机器在运转的时候,你如果一次加到你认为的工作压力时,机器在运转一会后有可能氟就加多了,所以,我会加到比参考的压力少一点,打个比方,22的氟为例:在环境温度30度时,我会先加到接近4个压力,等机器运转半个小时左右,我再加,这次加的时候,主要是看粗吸管的外表反应来判断加氟的多少。所谓的看粗细管的外表反应,就是看粗细管外表是否均匀结露,粗管的温度是否 比细管微凉,因为机器已经运转了半个小时左右,室内的温度应该降下来了,(我这里的说法正常范畴的前提下,你如果开着门开着窗,当然温度降不下来,如果这个空调的房子内是一个餐饮厨房间,当然也降不下来是不?)这时候如果氟正常,那么粗管应该比细管要微凉一些.(个别的老机型的毛细管在室内机时,细管的温度是热的)细管和粗管都应该结露,如果湿度大,会有凝露水流下来。慢慢加到这个现象时,说明氟适量,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还得分几次加。如果加多了,压机电流大不说,粗管一般很少有凝露或者不凝露只是潮湿现象。那样对于新手来说,越不好判断。有人说抽空定量加,我有点不赞成这个观点,为什么呢?如果机器老了,或者机器维修过,定量加氟可能不会达到理想的工况,也有的说按照压力来加,每个机器都有每个机器的特性,我也不认同,打个比方,谁敢说1.5P的挂机都是410或者22的氟压力都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不论什么机器,能维修到机器工作到最好的工况,那就是最好的维修方式,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我的说法?还一个就是参照上面的方法再用温度表测量环境温度和出风口温差,能达到十五度甚至更高的温差,并且空调工作很稳定,这说明这台空调的加氟也是正确的的。我也看过很多关于加氟的文章,他们都给出了一个大致的加氟理论,也参照那些说法,然后用我的方式进行调整。

今晚就写到这里,因为像前几个帖子如果我认真的去写,还得查我以前的记录,五十多的人了,还带着老花镜,记性还不好,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吧,有不妥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和讨论。此观点是我的认知,对不对请大家指正

网友A:
R22的机器正常的情况下补加没有任何问题.....410\32漏必须抽真空定量加.....至于为什么?按规章制度操作!各位都懂吧?废话说的再多:定量加是最完美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2的机器正常的情况下补加没有任何问题.....410\32漏必须抽真空定量加.....至于为什么?按规章制度操作! ...

我做了修改,以免误导大家

网友:
谢谢发这么多经验!学习了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给前辈一个大大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