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直冷冰箱不停机

楼主(2020-07-04):
原故障漏氟,换高压管后制冷效果很好,冷藏室结了厚厚地一层霜,但就是不停机。难道这冰箱电控系统也出现了故障?

网友:
停机有停机的条件,不停机有不停机的理由。

网友:
不停机就查电控系统

楼主:
哈哈,原来虚惊一场。现在冰箱虽然在启动,但冷藏室霜已化完,又重新结上了颗粒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原来虚惊一场。现在冰箱虽然在启动,但冷藏室霜已化完,又重新结上了颗粒冰。 ...

温度没有到,没有停机,往往跟制冷剂加的量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没有到,没有停机,往往跟制冷剂加的量有关系。

嗯,那是。现在显示屏上冷藏室是4度,冷冻室负21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原来虚惊一场。现在冰箱虽然在启动,但冷藏室霜已化完,又重新结上了颗粒冰。 ...

冷藏的制冷温度还没达到温控的停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