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故障

楼主(2020-07-04):
一台创维55E5XXX的液晶,现在图像中间一条折线,下半部正常,上半部偏暗,而且上半部大左右两边亮度还不均匀,左半部份比右半部黑很多。

楼主:
逻辑板还是主板数据的问题呢?可以试一下吗?不然都懒得去拖回家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逻辑板还是主板数据的问题呢?可以试一下吗?不然都懒得去拖回家修了

直接拖修屏那里去吧....要不就扔进垃圾桶!

网友:
屏故障,可以修好

网友:
不用压屏

网友:
要修屏了哟。

网友:
专业东西,还是请专业人士看一下。。。

网友A:
这问题找专业修屏的希望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找专业修屏的希望比较大的

嗯哦,可惜我们这边还没有修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