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定频空调报of

楼主(2020-07-04):
今天下午清洗一台格力定频空调内机,装好后开机制冷正常,六七分钟后突然出现of,是of不是fo,室外机停机!家人们谁知道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管温可以量一下

楼主:
明天量一下,今天收工了!

楼主:
断电再开制冷依旧正常,开机一会就又报of,遥控断电也是这样!

网友A:
不用考虑了你把显示板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了你把显示板装反了,

呵呵

楼主:
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格力定频运行几分钟报of

网友:
环温搭到蒸发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