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不知道频率

楼主(2020-07-07):
各位大师有谁知道这个对讲机的频率,

楼主:
这个对讲机只能调频道,还有一个宝峰对讲机可以调频率,如果知道这个对讲机一频道的频繁的话就可以配对起来了

网友:
频率计或示波器,用BNC的线接上去,可测到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对讲机只能调频道,还有一个宝峰对讲机可以调频率,如果知道这个对讲机一频道的频繁的话就可以配对起来 ...

按照品牌型号 网上找资料查询。

网友:
金飞迅对讲机,用相对应的对讲机写频软件加写频线,用电脑连接写频线,就可以读写对讲机频率及亚音频等参数。写频线有2.5、3.5音频插头分别插入耳机和麦克口,就可以了。

网友:
用频率计可以读取频率,但无法知道亚音频,频率相同亚音频不同的两对讲机也是无法正常通话的。

网友:
买条建伍口的写频线到对讲机官网下个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2020-09-14):
网上查下型号就知道频率了,为了一个几十块对讲机买个频率计太不划算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师傅们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