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台压缩机的排气量多大?几匹的?

楼主(2020-07-07):
一台万利多制冰机制冰慢,404A制冷剂,高压17-15kg,低压4kg,结冰非常慢,一小时一块冰,冰格上面三排结冰很薄,加冷媒无明显改善,判断压缩机老化。
现在这压缩机只淘宝有,不知质量怎样,新的2000,翻的1000。
实体店替代型号艾默生鼓轮KCJ484CAL排气量25.91CC       1850谷含税。由于不知道旧压机的参数,不知能否代换?

楼主:
这是旧压缩机

网友A:
高压17-15kg,低压4kg
蒸发温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17-15kg,低压4kg
蒸发温度是多少。

蒸发温度-8℃

网友:
制冷剂过多

网友B:
先不急换压机,氮气捡漏,保证不漏后换个好过滤器抽好正空停一个小时不起压,按照标签上 定量加氟(称重),
用万利多设备的多是星级餐饮哦,有米。万利多的售后维修价格相当··· 前老板一台三匹 雪花机蒸发器刮雪电机减速箱2个齿轮收蓝黑黑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急换压机,氮气捡漏,保证不漏后换个好过滤器抽好正空停一个小时不起压,按照标签上 定量加氟(称重) ...

制冷剂定量加了,还是制冰慢,低压一直4kg左右, 凝器排管不怎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