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台别人刚装的新机2匹定频冷暖机器压缩机保护

楼主(2020-07-08):
遇到一台新机2匹定频冷暖空调,
压缩机工作1分钟左右就停机保护了,外机风扇还是可以运转,压力5个压,电压正常,电流大13A
请教各位如果线接错会出现这样故障吗,初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A:
压力5个压,说明压缩机在工作,2匹的空调13A电流肯定不正常,正常7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5个压,说明压缩机在工作,2匹的空调13A电流肯定不正常,正常7A左右。
...

工作的时候13A,一分钟昨天就保护停机了

网友:
细管孒了?

网友:
阀门,阀门,阀门。

网友:
新装不找售后好像不正常。不是你不正常就是新装的货不正常。

楼主:
用户自己找人装的,现在厂家下单给我去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户自己找人装的,现在厂家下单给我去修

看看调阀和管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户自己找人装的,现在厂家下单给我去修

你有难了。
用户自找人装。
你该查的西西多如牛毛。
真空度就能玩死你。

网友:
新装机压机过流,风机正常,与接线错误无关,是系统有堵。先看外机散热是否正常,再查小阀是否全开,加过管的话小管有大部分堵塞。如果都正常那就重新抽空定量加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