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老板知道小熊电蒸锅U1的型号

楼主(2020-07-09):
小熊电蒸锅DZG-D40A1的电源板不工件了,想换个U1芯片,但这个东西实在太小了,看不清型号,有知道型号的老板能告诉我吗?不胜感激!谢谢了

网友:
改块电源板上去吧

网友A:
清洗干净,摸上白粉笔。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洗干净,摸上白粉笔。再看!

差点看成摸上白粉

要有白粉楼主还来修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洗干净,摸上白粉笔。再看!

差点看成摸上  白 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洗干净,
用放大镜。

用放大镜看过,还是看不清楚,隐约看到其中有5352的数字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直接用隔离5V电源装上上

网友:
表面上了清漆的如何处理

网友:
像这种底部空间大的我都是上开关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