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这个微波炉的高压保险在哪里?

楼主(2020-07-09):
前天接修一台美的微波炉,型号如图。故障是不通电。拆机查看,低压保险管熔断。换后进一步检查,未发现击穿短路元件,炉门联动开关动作正常,无触点黏连、位移等现象。装机试机正常,监测工作电流在600ma 左右,多次长时间开机未出现电流异常变化,带电频繁开关炉门,未出现烧保险现象。但检查过程中,始终没找到高压保险管,莫非是与变压器捆绑在一起,还是厂家根本就省去了高压保险?

网友A:
好多微波炉是没有高压保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微波炉是没有高压保险的!

说的是啊

网友:
有的型号微波炉 没有高压保险

网友:
厂家材料  只有更省没有最省  这质量怎么会好。

网友:
在磁控管下那个白色盒子里,打开可看到。

网友:
现在生产的很多都没有高压保险管

网友:
我也碰见几个没有高压保险的,厂家节约成本

网友:
过细查看一下,有些微波炉确实没有高压保险。

网友:
美的微波炉有的是没有高压保险   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