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继电器不吸合,左声道无输出

楼主(2020-07-09):
中点电压右声道为0左声道为负0.7,后面要怎么找出故障求教

网友:
小问题,玩 勇 飚 检查出故障元件代换就好了!

楼主:
怎么找啊

楼主:
一个个拆下来测?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也是左声道,现在在找故障原因

网友:
本栏目有不计其数的功放机电路图,维修案例,相似问题的提问贴子,热心网友的回复贴子,搜索一下,认真学习。比盲目提问效率高一万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个拆下来测?

左右声道对照测量

网友:
有一个声道是好的,对比这好的声道查

网友:
左右对比测量电压  电阻。

保护电路也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