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磁炉一插电风扇转但开不了机

楼主(2020-07-09):
测试5伏,18伏,300伏都正常,一插线风扇就转,不开机,没有蜂鸣声,所有指示灯都不亮,主板到控制板的数据线重新焊了不管用,viper12A也换了不管用,vip12A第四角测电压25伏左右,晶振两端电压0.3伏左右,电位3伏左右,请问大俠们,这个电磁炉是哪里的问题啊,型号是C21-ST2118

网友:
单片机没起震,查CPU的三大要素

网友(2021-05-27):
触摸按键,还有就是芯片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