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调试] 液晶电视屏碎了些,怎么样才可以调试看一半

楼主(2020-07-09):
求助液晶电视屏碎了一点,怎么调试显示一半的图像,现在显示花花道道的

网友:
换屏吧,,估计是调不了

网友:
一般没有调一半的选项   换新的节奏

网友A:
找划玻璃的来一刀,保准成。

网友:
如果仅左右两边缘部位不正常,如有竖带竖线可以将图像调成4:3

楼主:
哈哈,我想着能不能调到一半,这样还能凑合的看多好,也不用换屏了,现在换屏能买个新的了,唉,现在的电视屏太不质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划玻璃的来一刀,保准成。

买瓶粘天粘地的胶水粘下就可以几块钱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瓶粘天粘地的胶水粘下就可以几块钱就搞定

太浪费了,用胶带把不看的地方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