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夏普黑白电视,12-41p

楼主(2020-07-09):
求,开机工作正常,屏幕上面显示,下面不显示,还有横条纹,这是那里问题,本人小白,对这个不咋懂,有师傅指点一下吗,

网友A:
查一下场扫描的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场电路...............

好的,电容老化换了几个电容,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场扫描的工作状态!

是不是行管击穿了,要不试试

网友:
头痛还是需要医头的,跟脚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检查场幅、场线性电位器、场输出电容以及二只160ⅴ的电容器。

网友C:
黑白电视机 用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白电视机 用在哪里?

找找儿时的感觉,情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点检查垂直电路。

好的,这个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