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清华同方看视频时声音太小

楼主(2020-07-09):
本人电脑清华同方已使用多年,现在有一毛病是看视频时声音太小了,起初怀疑功放出了毛病,但经检查不是的,有一次无意当中把耳机错插到话筒插孔中随着喀喀声增大声音也随之增大,但只能维持几秒钟,最长不超过二分钟。怀疑话筒插口接触不良,拆开前面板将连线逐一断开无效果。只要将耳机插到话筒孔中来回晃动几下声音都能变大。本人对电脑陌生请哪位师傅不吝指教,谢谢了

网友:
公共地线不通了(有可能是;输出插座、输入插头、输入连线、输出插座焊点、等)。
声少的原因是缺少地线,左声道与右声道信号互为抵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张声卡试机吧。

简单直接..舅服你....推介 直接加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