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老师!请教一下冷库安装问题

楼主(2020-07-09):
荣老师!冷库外形尺寸长3.5米,宽2.5米,高2.5米,库板厚度15厘米,要求库温零下18度,r22制冷剂半封闭压缩机,请问荣老师,压缩机需要装配几匹的!!

网友:
配个3P的就够了

网友A:
库容约22立方,要求库温-18度,必须配4P的半封压缩机,全封压缩机需配5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容约22立方,要求库温-18度,必须配4P的半封压缩机,全封压缩机需配5P的。 ...

多谢荣老师指导!第一次安装冷库,我就选配5匹半封闭压缩机吧,稍大一点心里踏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荣老师指导!第一次安装冷库,我就选配5匹半封闭压缩机吧,稍大一点心里踏实 ...

半封压缩机5P就太大了,没必要那么浪费了,4P的半封就已经放有一定的余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封压缩机5P就太大了,没必要那么浪费了,4P的半封就已经放有一定的余地了。 ...

谢谢荣老师提示!第一次干这活,朋友的冷库,信得过我让我把他当小白鼠练练手,朋友说如果制冷效果可以,或者制冷效果还有余量,就加装一个3立方的保鲜。朋友还说新冷库使用几年后效果都不如以前,是不是压缩机选配的余量不足呢?我们俩一商量干脆预定一台5匹的,朋友做生意不差钱只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