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开关电源无输出求解

楼主(2020-07-09):
24伏输出的开关电源为零,测二大电容各有164v,到变压器初级有328直流电,到变压器次级端无任何电压,望高手打点,输出只保护了还变压器坏了?

网友:
三八四二

网友:
看图像是反激电源,重点查功率管是否击穿,电源芯片的启动电阻是否断路

网友A:
开关管不通次级肯定没有电压。所以你得先查一下开关管不通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不通次级肯定没有电压。所以你得先查一下开关管不通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这个三极管炸了有影响,

网友:
影响的不止就这三极管,有牵连的还在管四周。

网友:
仔细查找与其有关的元件

网友:
大电容有电压,首先个人判断初级应该无明显短路情况,那就可以根据断电后大电容上电压的消失情况来分析电源是否起振,重点查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及电源芯片本身。

楼主:
断电后大电容无任何电压,放电没反应

网友:
先把损坏的零件换上,在检查电路是否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