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冰箱内漏换管

楼主(2020-07-10):
这台新飞看成色挺好,管子内漏跟用户谈好价钱需要拉修,拉走后回到家就用强磁铁吸了后背铁质管开背吧。

楼主:
后背铁皮的,找来一台电磁炉跟它来个热敷大法,把发泡层脱离了就好拿掉铁皮,拿着长条软铁板从先把一边脱离开上往下捅,再去另外一边

楼主:
我去,限制了后面的明天再发把

网友:
看来用电磁炉加热后背 还是一个好方法的 我下次遇到也用用此法 还没有用过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真是个好主意,不错,有机会一定要试试

网友:
新飞冰箱内漏盘管的帖子太多了

楼主:
把铁皮完美拿下,准备菜刀开始挖保温层,我分了6块取下,用6个的铜管按原机绕制,把绕制好的铜管放地板砖上敲扁点,这样贴壁性好,加工好的管用热熔胶粘上,把管子焊接好,焊接的时候把储液器烤了下把里面的水烤蒸发掉,贴铝箔胶带粘好后,开始复原保温层把取下的6块放好发泡盖好后背铁皮。下面开始清洗管路,R22液态清洗高压管,气态清洗低压管路,清洗好把管路焊接压缩机上换新干燥过滤器,过滤器焊接一个压力表,压缩机工艺口一个压力表,开启压缩机工艺口表关闭,过滤器端的开着,工作3小时让压缩机里的水汽排除掉后接上真空泵再抽空1个小时,抽好真空准备冲氟,回气管发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