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TLM32V66C液晶电视维修

楼主(2020-07-10):
海信TLM32V66C液晶电视加电只能工作15分钟,自动关机,点开机键又能工作15分钟,工作时各路电压都正常,自动开机后只有5伏开机电压,请教维修高手怎样维修。

网友:
检查测量再分析判断………

网友A:
一,元件热性能差。二,虚焊,温度低时,接触好,能开机。温度高时,间隙变大,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元件热性能差。二,虚焊,温度低时,接触好,能开机。温度高时,间隙变大,关机。 ...

谢谢老师父指点,我从新检查一下不知道是那一个原件热稳定差。

楼主:
昨天按照老师傅们指点,将所有的发热元件补焊了一遍,能正常工作了,图声正常,只是图像上部出现一条彩色的横线有3mm宽,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0-08-16):
引用 楼主:
昨天按照老师傅们指点,将所有的发热元件补焊了一遍,能正常工作了,图声正常,只是图像上部出现一条彩色的 ...

逻辑板或者屏坏了。

网友:
桌面不平,屏被压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楼主:
经检测是屏幕有问题了。

网友:
这屏恐怕救不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