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冷库配置问题。

楼主(2020-07-11):
各位师傅,90立方冷库15匹四缸浙江比泽尔机组,DD-120冷风机,库温要求-20度,配多大膨胀阀合适?

网友:
系统的机组和冷风机等都配置好了,难道单独膨胀阀就不跟你配?何必单独剩下来在这里问?

楼主:
供货商给配的丹佛斯内平衡膨胀阀6号芯,我感觉小所以请教师傅来了。

网友:
丹佛斯TGEX11TR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货商给配的丹佛斯内平衡膨胀阀6号芯,我感觉小所以请教师傅来了。

R22制冷剂,冻货入库,配个6冷吨差不多,如果是常温货入库,可以考虑适当加大点。

网友:
个人感觉11TR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货商给配的丹佛斯内平衡膨胀阀6号芯,我感觉小所以请教师傅来了。

如果分成两组,6号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