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傅、老司机、大神们给点指导及建议

楼主(2020-07-11):
  大家好,以前老潜水不冒泡,也在论坛学了很多知识,本人30多点,现在在一个亲戚小工厂上班,自己从小就喜欢折腾,(有句话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不停的折腾嘛)现在想学下维修制冷设备,平时也拆修一些小电器,电油汀、加湿器、电磁炉啦,也能换个二极管、电阻开关管等,遇到大问题就搞不定了,技术不到家,目前工作较为轻松,正好厂里有制冷设备,冷库,空调,冰箱,除湿机也有,坏了空调都是让售后维修,(自己在旁边偷看打下手)除湿机冰箱让本地的维修过用不了多久就又有问题了,问过领导自己能拿来练手不能,最后同意,才特意来向老师傅们求取真经。
  好了不说那么多,进入主题:

坏的

坏的
坏的除湿机拿来练手

铭牌

铭牌
铭牌

拆开内部

拆开内部
拆开内部
除湿机问题,工作不除湿,
自己检查及维修思路,

工作电流

工作电流
工作电流较小,没达到铭牌上正常电流
压缩机工作时候可以听见里面有很大气流声,

近距离

近距离
工作5分钟后冷凝器不热,约有15-20度,从毛细管到蒸发器进口处有露水,手摸有点凉(第一次试机的时候还有点白霜)
自己感觉应该是缺制冷剂,而且有漏点。
准备开刀前来向大神请教,计划打压试漏,断开过滤器与两毛细管,焊住过滤器,断开进气口,进气口接压力表空气试漏冷凝器。
断开回气口接压力表,焊住毛细管空气试漏蒸发器。(自己没有氮气。蒸发器,冷凝器一体的也这样叫吧)
请问老师傅们,如漏点在U性处,容易发现,可以直接焊接补漏吗?如在里边能发现位置可否直接改路连接U型管,使漏的管子不用。
能不能断开进气和回气管,封住一端放水里查漏?机器使用了3年会不会不漏只是缺制冷剂?还有就是这个没有工艺管,(进气管有个小管)我看了下论坛说要自己在回气管上焊个工艺管。如果不加工艺管怎么样高压管加制冷剂?
最后先提前谢谢各位老师傅及大神们,不管这最后能弄好不,主要是想问下老师傅们的维修思路及自己不怎么懂得知识,再让老师傅们给自己提点宝贵建议,第一次发帖,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包涵,谢谢大家,谢谢论坛!

全貌

全貌

网友A:
我不是老师傅,更不是老司机、大神更不是。
老师傅是不会让我这门外看说的。
老司机更不会让我这小盆友讲的。
大神们更加讨厌我这真小人答的。
制冷用的蒸发器用于工业电房、机房、有大量微电子粉粒、强电子磁场中的环境下。是很容易腐蚀穿微微孔的。
穿孔位置都在两端的圆弯头上,原管弯多于焊接弯头!
穿孔的原因是化学原电池的原因,无解。

网友B:
不需要断开进气和回气管......焊个工艺管冲氮气放水里面看效果........
厂里面想省钱自己干的...氮气必须有...否则搞个毛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断开进气和回气管......焊个工艺管冲氮气放水里面看效果........
厂里面想省钱自己干的...氮气必须有 ...

楼上说的对,干活工具得有的,不差一瓶氮气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断开进气和回气管......焊个工艺管冲氮气放水里面看效果........
厂里面想省钱自己干的...氮气必须有 ...

谢谢老师,厂里不管我,我自己瞎弄得,弄不好没事,弄好最好,自己学技术实践,也能提升点影响力,工具自己买,弄好了让报销点零件钱和消耗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老师傅,更不是老司机、大神更不是。
老师傅是不会让我这门外看说的。
老司机更不会让我这小盆友讲 ...

谢谢老师!

网友:
拿固定工资的话最好什么都不会,会得越多你会后悔的。就算会也得藏好了,不到关键的时候不拿出来。

网友:
公司上班,干好分内事,其它别操心,就是会也装不懂,

网友:
三楼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