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冰箱型号 kk28e76ti不制冷

楼主(2020-07-11):
西门子冰箱型号 kk28e76ti不制冷,压缩机能起动,运行时电流0.57A,排气管比较热,有点烫手,回气管有点冷。测量电容器只有0.05nf ,不知道电容器不多少大?求助各位师傅帮助,谢谢!

网友:
找专业维修人员.............其它的无可奉告!

网友:
如果你是修理劝你改行,
如果是用户,建议你去做点工,
三个月了,还在折腾这台冰箱,一天挣10-20块都能买个新的了。

楼主:
上次叫修理工修好了,就加氟收费400元,三个月又坏了,我找他说,他说压缩机坏了,氟没漏,所以我找各位师傅说,是什么原因,否则换了压缩机又坏了。

网友:
你如果觉得上个师傅不行可以换个师傅啊,没必要吊死一棵树。在这里发帖即使有师傅告诉你也没办法处理。

楼主:
不修了,准备买新的了。

网友:
电容器是哪里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