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冰箱冰堵

楼主(2020-07-11):
一台西门子冰箱不制冷,低压漏,开背补好,换过滤器抽空加氟,半小时左右冰堵了,重复两次还是堵。又换掉冷冻油,高压抽空,还是堵。没办法了,求助各位大师,西门子冰箱内部有没有气液分离器,是不是这里边水分太大了。

网友:
分开吹高,低管路

楼主:
我用压缩机分开吹了,内部有没有气液分离器呢。

网友:
就知道;抽真空....换过滤器.....换冷冻油...怎么就不知道做这些事之前吹整个系统呢???为什么???很自信吗??

网友:
修内漏冰箱老老实实按国强版主讲的流程做吧,千万别偷懒省工序,

网友:
排空一晚上,再用氟洗管道,没遇到过冰赌,只有焊堵过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我有疑问是说如果有气液分离器不拆掉的话,这这样操作能不能把分离器里边的水分吹出来。新飞的都是加热吹干。

网友:
不管有没有气液分离,用氮气或者R22整体吹一次,屡试不爽!

网友:
压缩机运行几个钟,趁热倒出冷冻油,再换油

网友:
用压缩机来吹?压缩机吹出来的是空气,空气本来就含有水份。最好用氮气吹,没氮气就用22的雪种来吹多几次。

网友:
还有漏,继续努力

网友:
也许没这么简单,
运气好的话,一次成功

网友:
抽空时用200w灯烤冷冻室.立竿見影.

网友:
可以外部透析法啊

网友:
补一下就好了?你确定不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