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美的变频强排天然气热水器报E5

楼主(2020-07-11):
进气和进水压力都正常,通电开机不打火也没听到风扇转,一会就报E5。拆回来后不知道怎么试机,店里没有天然气,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用户环境不试好,回来没有水没有气,我也帮不了你。

网友:
拆回来没气咋整………

网友A:
换个风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风机就好了

换风机

网友:
万用表测量风机电压,有电压风机坏,无电压主板坏

网友B:
检查或换水流传感器试试,再检查风机电阻是否正常,开机后有否风机电压,再检查风压开关,检查后如没有发现问题,可接上水源,接通电源试机,至少能听到‘拍,拍,拍’点火声,看到蓝色的高压弧光,(这时可测量比例阀有否开启电压) 然后再考虑天然气通道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或换水流传感器试试,再检查风机电阻是否正常,开机后有否风机电压,再检查风压开关,检查后如没有发现 ...

请问风压开关坏的话,通电通水不接燃气的情况下,至少也会有点火,风机也会工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风压开关坏的话,通电通水不接燃气的情况下,至少也会有点火,风机也会工作吧 ...

通常热水器,水气联动阀-水控感应(微动开关或霍尔)-开启风机并检测风机是否正常(风压开关或转速霍尔)-点火。我了解不多情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风压开关坏的话,通电通水不接燃气的情况下,至少也会有点火,风机也会工作吧 ...

风压开关坏的话 风机会工作 但是不会点火 如果此时正燃烧 还会断气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