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索尼KD-55X8000C黑屏有伴音无背光

楼主(2020-07-12):
索尼KD-55X8000C,开机黑屏有伴音,背光无供电不亮,测电源板12V正常,P-ON,STBY都是3.5V.BL-ERR2.5V。其余端口都没有电压,逻辑板上屏电压12V也没有。摸主板的二块大IC都有发热,测量都有电压供电。之前用户叫过售后说是屏坏了,三星屏

网友:
换屏就对了

网友:
12伏、24伏呢?先单独试电源板,应该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80%是屏坏。

楼主:
不明白屏坏背光总要亮吧,逻辑板总要有供电吧

网友:
屏坏的话背光还是会亮的,这个查供电,查逻辑板。用手电看下有无图案

楼主:
逻辑板没有供电

网友(2020-10-30):
这台机屏坏了会保护的,没有电源供逻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