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变频挂机H5

楼主(2020-07-12):
一台格力变频空调挂机(IPM15F60GA ,CpU8423)开机十几秒停机最后出现H5,拆板上检测仪,设置替代内机测外机上电灯泡亮不报H5,怀疑压缩机坏,把变频空调外机板装到同一型号机上试机还是报H5,考虑到带灯泡不报H5,说明6路输入信号,UVW相电流检测保护,lPM及外围输出保护电压,电路基本正常,要是损坏带灯泡也会报H5,考滤到灯泡是轻负载小电流,压缩机是大功率电流大,没有明显损坏的查查有没有变质的,  最后就剩模块及相关的RS302,303,304,因三个电阻阻值太小,0 015欧测不出,我把三个一起换了,试机不再报H5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个电阻的确不太好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