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 FSGM300N代换FSL206修复康佳LED42R6100pde反复重启

楼主(2020-07-15):
康佳LED42R6100pde反复重启,当时看起来以为是主板问题,后来观察发现无规律,通过检测发现故障出现瞬间待机5V有瞬间下降一点,这种现象也不敢完全确定是电源,但是还是要从简单电源入手,查阅这款机型,有人发的帖子故障和我的类似,只是他那个严重些,我这个不太严重,有时候还不出现故障,他那个是FSL206第4脚线电压检测电阻10M两个有坏的,我这个我去大概测试好像没有坏,不过我还是换了两个试机,结果故障不变。但是我从这儿发现一个现象,因为我在网上查询FSL206说4脚电压6V,我这个2V多一点,而且表笔测试该脚电视机就关机,后来我将第4脚电容684去掉,电视机再也不出现故障了,后来我换过那个电容和外围元件,故障一样,这样我维修进入盲区了,还有一点就是无论原机FSL206还是换上的,我感觉温度都高,而且我还换过几块。由于我的确找不到原因了,我怕是我这批原件问题,但是不久这个块子我用过一块是好的,于是我就用FSGM300换上去,结果这个块子代换后,不但块子温度几乎没有,电视机也好了。这两个块子区别就是4脚,一个使用了的,一个没有使用,至于我的FSL206只好遇到相同电源到时候试机在看结果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FSL206的4脚是输入低电压保护。不用时可直接接地。

网友(2024-02-19):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