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电视电源不稳定

楼主(2020-07-26):
经变压器后,输出的电压都不稳定,发出嘶嘶嘶的微响,挂假载灯泡忽明忽暗。就像漏电打火一样的声响,一嘶嘶灯泡就暗了下来,是滤波电容漏电还什么故障,有检验的师傅帮忙分析下!
下面这个是电源部分电路图!

网友:
有电路图就自己下点功夫慢慢搞吧!不要指望论坛人给你捷径!因为作为论坛这些 ‘高手’来说电源部分都是简单的问题!

网友A:
用工具测量各点数据进行分析,查找故障原因,
不动手测量猜是猜不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工具测量各点数据进行分析,查找故障原因,
不动手测量猜是猜不中的。 ...

说的太对了

网友:
4楼正解,测试分析查找原因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没图纸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有图纸就慢慢搞

网友:
变压器软击穿

网友:
看看是否供电绕组电路问题。改可调电源当电压调低时经常遇到这种现象。但该现象的原因不是唯一的。你说有打火,那应该先看看线路板上有无打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