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等离子3D51C2080电视机能开机,花屏求助

楼主(2020-07-29):
长虹等离子3D51C2080电视机能开机,花屏求助,非常感谢

网友:
就近送维修店吧

网友:
可试调y板上电位器一试。

网友(2020-09-15):
引用 网友A:
修Y板

刘师傅!能帮忙看下JUQ7.820.00064499VER5.0 Q414管子的型号是多少?十分感谢!

网友(2021-02-02):
我的换了Y板也是花脸屏,你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