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求助各位大师TCL王牌(HiD348s.p)彩电无影像故障

楼主(2020-08-01):
今天修到一台CRT彩电型号(HiD348s.p)开机有光栅有字符有声音无能是AV还是TV都无影像,求大师指点应由几方面原因去查?

网友:
从TV还是AV开始查,一直跟着视频信号通道查到视放板为止,肯定能找到故障点。

要有耐心。

楼主:
谢谢,我查一下。

楼主:
还没查,我估汁应公共通道的事

楼主:
昨天晚上去查了从信号输入到视放板上KG,KB,KR都有信号过来用示波器查,但还是没有图像,不知什么原因望大师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去查了从信号输入到视放板上KG,KB,KR都有信号过来用示波器查,但还是没有图像,不知什么原因望大师 ...

照这样看来是显像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