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录像机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20-08-02):
海康录像机我恢复出厂设置后出现要激活这个IPC密码,这个密码忘了怎么办。。拜求,,

网友:
联系客服或下载客户端APP

网友:
直接设置

网友:
【IPC激活密码】,这个是指用录像机激活摄像机时给摄像机设置的密码,自己设置的,一般填写成和录像机的密码一致即可。ipc激活密码提示无效的原因,可能是密码设置过于简单,最好是字母加数字,八位以上,如A12345678。

楼主:
谢谢,是的直接设置就行,我把事情能复杂了

网友:
密码同用户名一样。

网友:
IPC密码是指录像机自动连摄像头的密码,如果摄像头以前有密码并知道密码可直接填入。不然就直接填录像机的开机密码,每添加一个摄像头时再填入用户名和密码。

网友(2021-11-24):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