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求助师傅们 康佳老电视机T2176E电视机开机无图像,遥控器....

楼主(2020-08-03):
家里的老电视机康佳T2176E用了快20年,一直没有出现问题 今年雨水大,可能是里面受潮了,开机滋滋响 过几分钟就好了 网上随便搜了一下 说是高压包的高压帽受潮漏高压,回去就把后盖拆开了,也没有试试是不是高压包的漏电 看里面灰尘较多 就清理了一下 抱到太阳底下晒了十分钟左右  然后在安装上电测试 开机没有图像了,但是遥控器控制开关机的时候是有反应的  显像管灯丝也不亮,不知道是哪出问题了 准备买一个高压包替换试试 不知道是不是高压包的原因 特来求助

网友A:
电路整体要有全局观,要是没电路基础,还是找人修理吧,花不多少的,自己换来换去搞不好故障又扩大了。自己试验也不错,坏了正好换液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整体要有全局观,要是没电路基础,还是找人修理吧,花不多少的,自己换来换去搞不好故障又扩大了。自己 ...

会一些基础的操作,电脑主板换电容什么的 就是不懂电路  想着清灰 怎么弄的不显示了 买了高压包和硅脂 换上先试试吧  不知道高压包坏会不会是这种故障

网友B:
CRT电视机不明白电路还是别鼓捣了,机内有高压,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T电视机不明白电路还是别鼓捣了,机内有高压,不安全

高压放电就行了

网友:
电视都二十年了有什么修哦

网友:
先把电路原理弄明白了在修吧

网友:
换液晶有什么修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一些基础的操作,电脑主板换电容什么的 就是不懂电路  想着清灰 怎么弄的不显示了 买了高压包和硅脂 换 ...

机内有可能存在接触不良,拆开补焊就可以了!

网友:
不够修钱,换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