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彩电出现三无故障维修要点

楼主(2020-08-04):
彩电出现三无故障时,(特别是维修雷击机,电源保险管炸裂);如果损坏的元件没有完全找出来时,更换的新元件可能再一次面临损坏,甚至扩大故障面。下面介绍一种安全的检修方法,可确保新换上的元件不被损坏,检修前去掉电源保险管,在电源保险管管座两端接上一个100W的灯泡,断开次级主电源(+B),在主电源输出端接上一个60--100W的灯泡。通电试机(接保险管座两端灯泡)将出现以下情况:(1)灯泡由亮到暗再到熄灭;说明开关电源变压器初级无短路,故障为电源启动回路;(2)灯泡很亮;说明开关电源变压器初级回路短路;重点检查整流二极管,300V滤波电容,开关管或开关厚膜块;(3)灯泡一亮一暗,说明开关电源变压器初级电路已起振,(这时可装上保险管)测+B电压是否异常,进一步判断故障部位.... 一.开机“三无”、屡烧STR-F6454的常见原因和故障排除这里以开关电源采用STR-F6454的长虹CN—11机心(长虹H25K60、25K18、29K19、C-29E6等机型)为例予以介绍。检修方法为:1)若保险管被烧黑,STR-F6454也许炸烈损坏。应查换整流二极管VD801~VD804A(BY254四只)、浪涌吸收电容C805~C808、300V滤波电容C81O、尖峰吸收电容C811(100pF)开路。2)查STR—F6454③脚电压300v是否正常?若为零,则可能是R801(2.2Ω)水泥电阻开路。(3)查STR—F6454④脚电源启动供电端(正常 18.2V),若小于11V且为8V稳定不变,则查启动电阻;查以V801(2sc2655)为核心的电子稳压电路,如长虹H25K60中的V80l、基极稳压管VD808(18V)、VD803(22V)等。若在11~15v之间摆动变化,即开关电源已起振,则查开关变压器次级整流、滤波及其负载电路(行电路)。(4)开机“三无”,但通电瞬间+B电压由160V逐渐下降为零。应检查稳压控制环路元件,先代换“光耦”N830、CHS8177,再换N831(SEl40N),仍不行,查换R807(3.3kΩ)开路。
 二.检修实例:
以长虹H2551K雷击的电视机为例,开机发现保险管,400V整流管VD802IN5408,N801strf6454VD802K338,VD8366.2V,,VD80322V稳压管VD80818V稳压管V801C2655,C803222N830621光耦 N831SE113等损坏了VD802K338用RU2代换的。直接把坏的元件换新后断开行负载接个100W灯泡开机,灯泡不亮赶快关机测量300V不泄放,重新再检查了一遍电源初极的二极管,电容,电阻还有 STRF64542脚的0.15欧电阻,次级也没发现短路的元件,再次开机灯泡还是不亮,电源处发出间隙性嚓嚓声,应该是电源起振后保护发出的一种声音<声音就如行管击穿后电源保护一样的断续振荡声>测量+B有1--10V不停波动,测量.STR6454的1脚0.21V跳变,2脚0.5v跳变,3脚300v,第4脚电压开机瞬间是15V后下跌为12V--14V之间跳变<正常为17.5V>。把次级的整流管全部断开只保留+B这路开机还是间隙起振,代换这路的整流管滤波电容故障不变,脱开光耦3.4脚20k电阻也一样,说明问题不在电源次级,怀疑电源初级元件有隐形问题,采取逐一代换方法维修,重新代换厚膜和所有的二极管还有C2655后开机故障依旧,干脆空载瞬间开机试验一下,这次电源起振了+B有75V,没听见断续振荡声了,找了个25W的灯泡接上后开机电源有60V,按遥控2次开机电源65V,只上升了5V,看了问题是电源带不起负载,问题明确了!这次拆下R8030.15欧电阻后懒得测量了<已经测量了几次也没发现坏,因我使用的是机械式万用表>直接换上新的,开机电源带40W灯泡有70V左右,二次开机113V正常了,本机至此修复。

网友:
六七年没搞过大屁股了

网友:
6年前我的修法,开变次级二极管,行管正常,假负载、模块摆平

网友(2021-08-05):
学习了,方法很好

网友:
继续传下去  让下一代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