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电流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8-05):
一台美的空调,32定频机,R22制冷剂,用户反应正常运行时突然感觉不制冷了,室外温度37,接上表低压13kg,外机风扇转,压缩机电流只有2.3A,看压力应该是压缩机没启动,但是还有电流,是压缩机挂了吗?现场救急,谢谢了。。

网友:
二容戏珠  三氧开泰  五氟临门  恭喜发财

网友:
电工啥都懂的,电工说了算!

网友:
赶紧跑吧, 炸了就麻烦了

网友:
串气 堵  四通阀坏 都有可能    慢慢查

网友:
查压缩机连接线或大C

网友:
不排除压机坏的可能性

网友:
压缩机没有压力时电流会变小

网友:
先使劲敲压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