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风扇不转,加热正常,怎么排查?

楼主(2020-08-05):
微波炉风扇不转,加热正常,经过检测风扇电机是正常的,220伏电影直连,风扇正常转动,经过分析应该是风扇电路故障,微波炉灯泡也烧断了,不亮了,哪位大神给分析一下应该从哪儿排查,电脑板上查的话应该着重查哪些地方?

网友:
相关的控制电路,顺着电路找!

网友:
慢慢排查吧

网友:
找师傅修 又不贵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师傅修吧,不贵。

网友:
请万勇彪师傅查一下………

网友:
微波炉简单,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兄弟,微波炉,打开后有高压,还有微波辐射,为了省那么一点维修费不值得,是吧?人家修理师傅,学了这么久,当然有赚这份钱的本钱,不能不服。
当然,你为了证明你不怕,那就另当别论了。
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这并没有什么。

网友:
不怪师傅们不说具体,是因各电器的结构不尽相同(同品牌不同型号都有不同),在你给出的条件有限情况下,很容易给出错误的答案,
维修是个严谨的工作,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要学的东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