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重工空调1.5匹定频挂机疑难故障跪求帮解决

楼主(2020-08-05):
空调开机运行6个小时或更长一段时间后会突然停机,就剩一个运行指示灯亮在那里(有时空调会发出滴滴。。的声音)遥控器没有任何反应,只能拔插头后重新插上能开机再次运行。过后有可能会突然停机也不会停机,想请教下各位师傅专家判断下到底是什么故障,已经把外机压缩机、风扇、电容全部跟换了(原来的电容也都好的)不缺制冷剂压力正常5个压(制冷效果好到温度能自动停机启动)。内机的主板、感温头、风扇PG电机、遥控接受板全部跟换了,还是如上所说的故障到底是那里的问题。还是疑惑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

空调型号

空调型号

内机电路图

内机电路图

外机电路图

外机电路图

空调

空调

主板

主板

网友A:
线头松了,解决了上来说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头松了,解决了上来说一声

那里的线头松动

网友B:
用原装遥控器看看能读故障代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原装遥控器看看能读故障代码不

怎么读故障求请教

网友C:
第一张图是主板的背面吧?
对照正反面,看发热元件的焊盘是否有虚焊的痕迹,如果有的话,重焊就可以解决。
还有,如果是某个元件故障,工作时使用电吹风来加热某个区域元件,一般也可锁定故障元件,不要等6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是主板的背面吧?
对照正反面,看发热元件的焊盘是否有虚焊的痕迹,如果有的话,重焊就可以解决。
...

主板没有焊接虚焊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点火器有问题哦。。。

点火器是什么

网友:
芯片死机,只能换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