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问题

楼主(2020-08-08):
固态硬盘装完系统后,马上关机,再开机,能正常启动。
关机一段时间后,再开机,就开不起来了。提示 引导选择失败

再重新装系统,还是上面的情况。
是不是固态硬盘有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就知道。

网友A:
bios没有设好,或主板电池没电了,设置好了也不能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没有设好,或主板电池没电了,设置好了也不能保存

在商家的指导下,换了电池,重新设了bios, 没用!!!

网友:
应该是你又两个硬盘。启动项可能是原先的盘。最好的方法两个盘全部重做,修改下启动项,然后再看情况。如果还出现这问题就有可能是硬盘的问题了

网友:
你应该说清楚主板的类型,是否UEFI引导分区,安装的是WIN7还是WIN10系统,这么笼统的说,判断不了问题的。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用的PE安装吧?再修复一下引导试试吧!

网友(2020-09-23):
确认下是GPT分区还是MBR分区,另外secure boot是关闭还是打开,及EFI的启动顺序,建议可以用WINPE修复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