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主板上的卡座真不知用什么焊锡焊的

楼主(2020-08-20):
手机主板上的卡座真不知用什么焊锡焊的,塑料都吹化了,焊点没吹化,尾板上的卡座随便一吹就拿下来了,搞得我怎么再焊上去都有点为难了

网友A:
先上点助焊剂,然后加锡,用大于370摄氏度的风枪吹,周边用高温胶布贴好。我刚换了一个华为的。

网友B:
可能是有铅温度高,还有吹的时候风扇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上点助焊剂,然后加锡,用大于370摄氏度的风枪吹,周边用高温胶布贴好。我刚换了一个华为的。 ...

谢谢指导,我本以为是很轻松就能搞定的事,差点把主板搞坏,最后直接用烙铁铲下卡座,再吹把旁边好卡座都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有铅温度高,还有吹的时候风扇关掉。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无铅焊锡,手机,电脑现在都要通过RoHS 就必须用无铅环保焊锡,熔点比有铅焊锡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铅焊锡,手机,电脑现在都要通过RoHS 就必须用无铅环保焊锡,熔点比有铅焊锡高很多 ...

我要算是被铅毒害了几十年,还有吸了几十年松香烟雾,被大屁股电视射线危害了几十年,肺病都可能是这些搞出来的,真后悔当初以这为职业了这么多年

网友D:
熔点180度的锡泥很好用,无论是吹焊还是拖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熔点180度的锡泥很好用,无论是吹焊还是拖焊!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我常在拼多多买东西,不知是不是购的假产品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我常在拼多多买东西,不知是不是购的假产品多

拼多多?我试过一次,决定终身不遇这鬼东西。你也是,胆子够肥的,居然还多次搞拼多多。

网友:
这个还真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上点助焊剂,然后加锡,用大于370摄氏度的风枪吹,周边用高温胶布贴好。我刚换了一个华为的。 ...

我试着焊,拿起就吹坏了个卡座,没办法,只有用烙铁焊上去了,座子材料应该用胶木,不应用塑料做

网友E:
你的风枪用的不对,用八九百那种大风枪,网上大把的,买一把随便吹,塑胶不会坏,前提是板子没有受潮!

网友(2020-10-03):
用大风枪吹没上过当吧?现在机子很多cpu,电源字库都是封胶的,整不好卡座没吹下来,块子吹虚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风枪用的不对,用八九百那种大风枪,网上大把的,买一把随便吹,塑胶不会坏,前提是板子没有受潮! ...

反正难搞,看来换屏换主板才叫修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