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停电来电后,监控画面出现缺失

楼主(2020-08-29):
六路监控摄像头,通过5口百兆交换机连接录像机和网络。每次停电重新来电后,有5个监控画面出现无网络视频。有时候一天左右会正常,五个端口的绿灯会闪烁。摄像头的红外线灯也亮,请教师傅们大概是哪里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线材不好或者交换机供电,摄像头是带POE供电的嘛?

网友:
六路监控摄像头,通过5口百兆交换机连接录像机和网络 ------- 六路、5口 端口怎么够?

网友:
把交换机换了吧,上个8口千兆的,一个上联口,其他设备全接它上面

网友(2020-09-29):
录像机设置固定IP了吗?

网友:
掉电后自动获取的IP会改变,需要重新获取IP,最好更改为固定

网友A(2021-02-27):
交换机的问题,一个是供电不够,另一个是获取IP地址慢,换千兆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的问题,一个是供电不够,另一个是获取IP地址慢,换千兆交换机

确实是交换机问题,换了一个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