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48吋海信电视背光故障维修——差点误诊了

楼主(2020-08-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背光升到28伏又降到18V你怎么能判断背光坏的..正常情况下如果背光灯开路的话;背光电压会升到升压电路的阀值..也就是说基本升到电路设计值的最高值.然后一直检测不到电流随即保护电压降低.....你这才升到28V怎么能判断背光灯坏呢;根据我的经验和所修的那么多机器最低的工作电压也在40V上下。这样的机器如果背光开路的话,灯板处电压会升到50多然后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了不少液晶电视,还第一次遇到背光电路坏的,都是背光灯坏。就像以前修显像管电视,干了20年一次没遇到 ...

确实LED背光电路确实很少坏;我也就遇到过一次;还是个不定时不亮的;我最讨厌的就是不定时的故障,时间都在试机上了,不定时不亮几分钟到几小时没一点规律.....外挂灯板确定的是背光电路不定时出故障....换的背光芯片又试机了整整12小时不出问题调低了电流才敢交给用户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遇过不下10部,代换海信的板要特别注意伴音电压,同样的板他的伴音电压有12-2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了不少液晶电视,还第一次遇到背光电路坏的,都是背光灯坏。就像以前修显像管电视,干了20年一次没遇到 ...

CRT烧功放多了,液晶功放换过一次。

网友:
向背光电路供电的肖特基特别爱坏,我遇到好多例了。不知为什么?哪位大师理论知识丰富解释一下

网友:
两板斧技术

网友:
乐视的一款通病,就是供电二极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