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荣老师及各位前辈一个低温机组配置问题。

楼主(2020-09-01):
请教荣老师及各位前辈一个低温机组配置问题。
4*2.7*2.7的一个低温试验库,库板用20厚的,要求温度-50度,成品设备放进库内静态放置半天左右,然后开机启动测试,开机启动测试后室内无温度要求。环境温度按照最高35度考虑。这样一个冷库机组请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这么厉害,刚注册第一天就知道荣老大名?你这是求助荣老呢,还是在考荣老?

网友A:
既然系统都安装好了,难道安装公司不与户主测试调试?不按要求调试合格后再交付?
安装都完成了,还“推荐”什么机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系统都安装好了,难道安装公司不与户主测试调试?不按要求调试合格后再交付?
安装都完成了,还“推荐 ...

荣老师,这个还是设备选型阶段,没有安装啊!
我说的开机启动测试,是指放到冷库里面的设备在低温环境下放置后开机启动测试,不是指的冷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