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LED灯电容降压的电容250V示波显示峰峰电压是630V为什么不烧?

楼主(2020-09-03):
LED灯电容降压的电容标注250V(图二),但是示波测量电容二个脚电压显示峰峰电压是630V为什么不会击穿呢?交流标注应该是图一呀!

网友A:
电容标注250V不是峰电压

击穿电压通常是额定电压的两倍以上。

网友B:
电容标注250V是指交流25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标注250V是指交流250V电压。

我也是这样想的呢。但是交流电压电容的标注是这样的275~V有一交流符号呢。

网友C:
标称耐压250~的电容其击穿电压不低于250*1.41*2.5=881伏,才算是合格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称耐压250~的电容其击穿电压不低于250*1.41*2.5=881伏,才算是合格品。

你看图二只是标注250V并没有交流~的符号。所以产生疑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图二只是标注250V并没有交流~的符号。所以产生疑问。

直流的耐压应该标注正负极(指的引脚处)和耐压,不标注正负极、不标交直流耐压符号、只标注耐压的指的就是交流耐压,这也许是厂家懒省事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未到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标注250V不是峰电压

击穿电压通常是额定电压的两倍以上。

说的是啊

网友:
没看到是275V交流电?
况且,额定电压和击穿电压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