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频和变频空调低压管结霜

楼主(2020-09-04):
回收了一台海信两匹定速空调,在用户家里闲置两年了,按装好了后,抽空,开机,低压管压力0.3左右,工作几分钟后,低压管结霜了以为缺氟,加了不少R22,低压管压力不变,结霜越来越多,而且还有呲呲的声音,已确定没有漏点,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毛细管组件微堵造成的?请各位同行师傅指点一下

楼主:
三匹变频柜机低压管结冰

一用户家里的三匹变频柜机,今年刚开始用的时候,一切正常,前段时间开始,外机低压管结冰,内机蒸发器也结冰,找了个清洗空调的,清洗完了以后,正常了两天,又开始结冰了,实测低压管工作压力0.5,添加R410,压力没多大变化,低压管和内机蒸发器,还是结冰,这是什么原因?也是毛细管组件微堵吗?请各位同行师傅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蒸发器堵了

网友:
内机堵了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都是出现问题在连接管跟内机(脏跟风循环不好,)

网友:
毛细管组件堵了,再加多也没有用,压力不会升的。

网友:
连接管路没问题的话 就是毛细或膨胀阀 不通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用户家里的三匹变频柜机,今年刚开始用的时候,一切正常,前段时间开始,外机低压管结冰,内机蒸发器也结 ...

主要是内机蒸发不彻底引起,拆开外壳,化完霜之后开机,把风速设置到高,检查风速是否正常,仔细观察蒸发管路,看看蒸发管路是否有微堵。

网友:
没事做乱加雪种,知道什麼叫做液击吗??22雪种你随便搞搞,32雪种看你怎麼搞。。

网友:
修好了吗, 我这有台故障相似的。